请问区里有没有从事安装温控设备?

楼主(2008-06-14):
请问一下高手,温控设备的编程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地方?

网友A:
温度控制主要难点在PID,有的时候用仪表比用PLC方便,用PLC三菱的最好用FX2N-2LC

网友B:
没什么还注意的,就是仪表的 选择比较重要,还有PLC没有仪表好控制!!个人看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