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求助:关于MT510TV的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08-06-14):
我前几天做了一个MT510TV触摸屏的程序,在设置和显示时间时遇到了问题,我用的是写入和读取RW6000-RW6006的方法做的,但是时间就是不走,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原因。建议我用PLC时间的朋友就不麻烦你了,因为那种方法我做成了的,我只想研究一下用触摸屏时间的方法。

楼主:
解决了!具是笨死了,我把地址RW60000-RW60006中间少写了一个“0”,我上面发的也是那样的。我刚才又打电话问的一个朋友,他给我说的,他也犯过一样的错误。

网友A(2008-10-28):
请问这是触摸屏里设置时间的方法吗?RW60000是什么啊? 也是一个寄存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