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今天一厂家变频器出现故障。先前显示Fn故障,更换风扇,故障消除。启动变频器。用电位器增加速度,面板显示出现30hz,输出电压显示大概230V左右,输出电流显示为0A,正转指示FWD闪烁(表示变频器运转),mon指示灯和ext指示灯均亮。变频器输出侧电压为0。无故障显示。通过面板切换到JOG状态,面板显示5HZ,电机一样没有反映。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啊。
[ 此贴被wangweb在2008-06-15 00:37重新编辑 ]

网友A:
一,这么老的机器了,很可能有问题
二,直接在变频器设置面板运行,设置50HZ,接电机,再运行。不要用电位器等。
三,不管电机转不转,先通过变频器面板看电流。

楼主:
我直接在面板上面设置频率了 输出电压一样为0。点动都是在面板上面操作的。变频器没有输出,也不报警。我先前认为也许堵转,但是电机经过测量都正常。
[ 此贴被wangweb在2008-06-15 00:45重新编辑 ]

楼主:
我认为也是变频器故障了,现场条件比较恶劣,潮湿,变频器散热片处很多垃圾。我不明白的地方是变频器为什么没有报警输出。注:第一次使用A500。一直在使用西门子的70或者440。

网友B:
应该是输出控制部分的问题(3个控制模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也是变频器故障了,现场条件比较恶劣,潮湿,变频器散热片处很多垃圾。我不明白的地方是变频器为什么没有报警输出。注:第一次使用A500。一直在使用西门子的70或者440。

可能连检测电路也坏了。你这机器估计修过。

三菱这几年产的都是A740,质量比MM440好。

网友C:
看一下MRS信号,感觉象基极封锁!

网友D:
模块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