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们知道一般变频器都是交直交转变的,我不明白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的关系,请大家指教

网友A:
输入电流好象会比输出电流大点
输出电流还有点用,每个型号都有个额定输出电流的,电机的电流要比这个小才行,否则变频会过载。
负载大的时候,输出电流大

网友B:
建议买本关于变频器的书看看,比较简单的

网友C:
你为什么有此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