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08-06-15):
问大家个比较呆的问题啊,我用过plc的编程软件,但不知道防真软件是干什么用的,小弟愚昧,学问浅薄,望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没有PLC硬件,仅在电脑上模拟PLC程序。

网友B:
在电脑上仿真plc

网友C:
仿真软件相当于在电脑里模拟出一个PLC
可以运行,可以监视,可以写入程序
一般用来初步判断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D:
楼主最好还是先弄个手册看看

网友E:
运动控制CPU

网友E:
向站长致敬!

网友F:
在电脑上用的

网友E:
今天网速太慢

网友E:
各种软件都有专用

网友E:
不要随便用药

网友E:
网页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