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我是新手,我的NB也没有串口,请问对于不同类型的PLC是不是要买不同的USB-RS232电缆或PCI卡的那种转换电缆,这种也能和人机通讯吗??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A:
兄台你来错地方了 应该去综合版块

网友B:
都用一种,不分PLC的

PC卡转232,还有USB转232,到卖电脑或者卖电脑配件的地方都有

网友C:
PCF卡转232后接不同的数据线旧可以和不同的PLC通信了

网友C:
个人感觉PCF转232要好一点,是物理232端口,不象大多数USB转232那样是模拟的232。如果USB转232质量不好的话很多PLC联不上

网友D:
USB转232一般都不能和PLC联上。一定要用PCI转232的

楼主:
谢谢各位~~~感激不尽!!!

网友E:
学习了!看来我电脑里还要装个PCI插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