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个问题;FX1N-24MT控制二个步进电机实现园弧动作

楼主(2008-06-15):
大家好,请教个问题;FX1N-24MT控制二个步进电机,用触摸屏设定当前座标 目的座标及半径,让PLC计算实现园弧动作。可以吗?丬各位高手有没相关的经验?我见家园有很多的控制步进电机例子,不知可以实现园弧动作吗? 与同学讨论这个问题,请知道的大哥指点,谢谢。。。

网友A:
顶起。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可以的
我以前也遇见过
但是要加入园弧算法,这样会使PLC的处理速度变慢而且编程量会好大

网友C:
我想应该使用圆弧插补程序做吧。
我也没做过,等待高手。

楼主:
晕。还未能确定呀。。。。

网友D:
加入园弧算法,PLC的处理速度变慢而且编程量会很复杂,还是用带圆弧插补的PLC,如松下FP SIGMA和台达PM型以及力扬PLC等的,FX2N的可用扩展20GM的模块来实现。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E:
20GM的模块太贵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