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请问触摸屏如何与温控器进行通讯?也就是说在触摸屏上向温控器设置温度,并显示温控器上的目前温度?
请问是不是也要向温控器里写程序?能否讲解下大概的控制方法?
在下先谢了!!!

网友A:
不用。调用温控表地址即可。就把温控表当下位机就行了。
本公司专业销售WEINVIEW、信捷触摸屏,信捷PLC,三晶变频器,东元伺服,日本高士美换模系统。承接各项自动化流水工程制造与设计以及设备改造  www.czzlzdh.com

楼主:
多谢版主
再次感谢!!

楼主(2008-11-06):
还是不行!
有谁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B:
什么温控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MODBUS RTU/ASCI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温控器?支持什么通讯协议?(MODBUS RTU/ASCII?)

三武的,触摸屏是维纶的,能讲解下如何实现控制的
我听别人说要用弘指令才可以做是吗?

楼主:
三武SDC36,触摸屏是维纶的,能讲解下如何实现控制的
我听别人说要用弘指令才可以做是吗?

网友B:
如果是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ASCII协议的话,可直接用MODBUS RTU或ASCII。
以山武温控器某型号为例:
首先要设置通讯参数:
C64(通讯种类)  0. CPL    1. MODBUS ASCII    2. MODBUS RTU
              C65(设备地址)  0~127(0不通讯)
              C66(传输速率)      0. 4800  1. 9600  2. 19200  3. 38400
              C67(数据形式)  0. 7位  1. 8位
              C68(校验)  0. 偶校验  1. 奇校验  2. 无校验
              C69(停止位)  0. 1个停止位  1. 2个停止位
P.S温控器上设置的参数一定要和HMI设定的参数一致。
如PV对应寄存器的地址是9101(十进制),SV对应寄存器的地址是9102(十进制),那在组态工程里放置一个数值输入或数值显示元件,对应地址分别为 4x9101和4x9102即可。

楼主(2009-03-22):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支持标准的MODBUS RTU/ASCII协议的话,可直接用MODBUS RTU或ASCII。
以山武温控器某型号为例:
首先要设置通讯参数:
C64(通讯种类)  0. CPL    1. MODBUS ASCII    2. MODBUS RTU
              C65(设备地址)  0~127(0不通讯)

请问这位大哥为什么PV的地址是9101,SV的地址是9102,这地址是固定的还是随便设的,能否写下这个通讯的程序指点下呢?
例如:触摸屏上一个输入数据元件(温度设置用),一个是数据显示元件(显示温度用)通过PLC程序来连接温控器,可以帮忙写下这段程序参考下吗?
先谢了,顺祝工作愉快!!

网友B:
不是随便设的,是温控器指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