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我装好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后没有看到启动仿真的窗口啊,可能是我不会操作吧?我知道快捷图标是和编程软件在一起,但不知道怎么打开啊,PLC的编程软件和仿直软件我也都装了能打的!各们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_^。
这个位置

网友B:
双击仿真软件,再打开工程栏里的画面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双击仿真软件,再打开工程栏里的画面就行了。

楼主:
谢谢,不过还是不明白,我说的是触摸屏的仿真软件打开方式啊,可能是我没有表述清楚,二楼的是plc  仿真软件的打开方法啊,三楼说的双击仿真软件打开工程栏的画面.可是图标都没有啊,希望各们大哥说得更明白,谢谢!

网友D:
先进行PLC仿真,在进行触摸屏仿真。
注意:两个程序必须是同是英文或同是中文的
附件: Book1.rar (17 K) 下载次数:35
  •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进行PLC仿真,在进行触摸屏仿真。
    注意:两个程序必须是同是英文或同是中文的

    正解,两个仿真软件打开是有顺序的。

网友F:
    哦,每天学习一点点~

网友G:
    希望我快快的长大,努力学习啊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分别按序打开两个仿真软件就可以了呀,不用进行其他的类似通信的设置的吗?触摸屏内的画面就这样就会自动根据PLC的仿真运行就也会仿真运行了吗?QQ:7157106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