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15):
我想用PLC控制伺服电机,
请问:PLC编程图该怎样写????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是Q PLC吗?用QD75模块?如是可以参考手册
http://www.meas.cn/index/index.asp
有手册下载

网友B:
FX的话,用DRVI,PLSY指令,看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网友C:
看看把 也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