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谁知道用三菱GOT输入中文方法?

楼主(2008-06-15):
请教! 三菱GOT输入中文 ,用打印机打出,在GOT中的输入键盘怎么创建?
宜宾工控

网友A:
GOT可以ASC输入的,我见过字母输入的
但中文输入我还没用过,不能确定有没这个功能,理论上说,一个汗字要4个代码,好象有点麻烦
由于我是以销售为主,技术为辅,需要中文的我只遇到过2次,我用PLC编程解决的。
希望有做过的高手回答!

网友B:
关键要知道每个汉字的代码.
shift-JIS汉字代码.
[ 此贴被baoshizhi在2008-06-16 12:56重新编辑 ]

网友C:
我试了半天,没法实现,即使OS选择假名汉字安装。等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B:
即知道,就利用键代码输入汉字,使用数值输入(16进制),
每个要输入的汉字都要知道键代码.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可以通过GT Designer2 软件查询到汉字的键代码,
也可以将这个键代码直接定义在某个键上.

网友D:
少量可能还行,汉字不象英文,26个字母就行!大量的只能调用预先做好的脚本!

网友B:
汉字太多,很麻烦.

楼主:
非常感谢杨工和大家的回复,我看到很高兴,我以后也多花点时间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看到baoshizhi的回复: "可以通过GT Designer2 软件查询到汉字的键代码,也可以将这个键代码直接定义在某个键上". GT Designer2 软件是有这个功能吗? 或者有快速查汉字代码的工具,不防告诉我.谢谢!
.
宜宾工控

楼主:
谢谢baoshizhi,我试试看!
宜宾工控

网友E:
请问这样可以用这些代码在触摸屏上写汉字吗?

网友F:
用GT Designer2 软件直接输入

网友G:
第一次碰这样的问题!确实学习了!

楼主:
我试了几种方法,还是只能输入字母!打印出来也是字母,请问杨工用PLC是怎么完成的啊?大家都来发表意见吗!我举例要把"程序"两字打印出来,来个样例! baoshizhi 发表一下啊! 谢谢!
宜宾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