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5):
最近在一些设备上看到有“计米轮”这个元件,以前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这个东东是干吗用的?和编码器有什么区别呀?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应该是计算走了多少米的,我在一台电缆设备上看到过计米器。如果有PLC+编码器,计算的更准些。

网友B:
应用要做计算的

网友C:
见过一次但具体的工作原理就不清楚了。
我想应该就是编码器吧。

楼主:
好的呀,非常期待

网友D:
我现在做计米的都成专业户了,手头还有几个项目再做,都用到计米,而且很精确的。
如果讨论可以联系我。lgf1008@tom.com

网友E:
就是依轮子周长和编码器作一定比例来测量长度/轮子周长要求很精确

网友F:
    米轮就是一个轮子,转一周输出的开关信号用PLC的计数功能来精确的进行计数,或者等效到设备的运行长度上去.

网友G(2008-07-22):
计米轮其实是个光电编码器,它里面有个园圈,上面有很多小孔,另有一个发光器件,对面还有个拾光器件检测通过的光脉冲,这样就达到了计数的目的

网友H:
我们公司是生产薄膜卷材的 设备上有这东西 我看了一下  上面写的是周长0.1m  输出5根线

估计和编码器一样的 不过外形做的不一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