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师傅教PLC编程

楼主(2008-06-16):
我干了10年电工,现在想学PLC编程,不知哪位大师愿意教我,谢谢!QQ:809290895

网友A:
先看下面这几个资料吧,专门的师傅收费很高的。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60.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999.html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72.html

网友B:
就是啊 先自己学习了 不明白的到论坛上发表问问 高手了

楼主:
谢谢,先自己学学看。

楼主:
上面的东西不错,想学PLC的都去看看吧,

网友C:
我也在自学呢,一起努力吧

网友D:
先看书,再动手,再看书即可
工控学徒,虚心学习

网友E:
PLC 编程并不是很高不可测的东西
其实学习起来很简单
一个PLC系统的设计过程大致如下:
确定输入信号,输出信号
分配软元件
按照控制要求编写程序,对于您已经做了十年的电工,可以采用将继电器控制图直接转换成PLC梯形图
仿真调试
实际运行调试
建议您学习时,先找PLC入门教材了解一个大概
然后用学习实例这样应该很快就学会了
很简单的,不需要专门找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