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求助:用moxa A52 rs232 to rs422/rs485 怎样实现计算机与E540 变频器通讯,有用过的朋友么,请指教,谢谢。

楼主:
小弟是新手,大家也不用这么冷漠啊。
我以前用plc都是顺控,现在在学习通讯。omron cpm2a和三菱e540通讯,cpm2a有一个rs232串口,e540支持rs485通讯格式,中间加moxia a52转换rs485实现,用串口精灵测试过plc发过来的数据正确,现在的问题是变频器没有响应。
发送数据 05 30 31 46 41 31 30 32 37 42
变频器参数 pr79=2
                      pr117=1
                      pr118=96
                      pr119=0
                      pr120=0
                      pr121=9999
                      pr122=10
                      pr123=9999
                      pr124=0
pc串口设置 波特率9600  数据位8位 停止位1位 无效验
我怀疑是a52用错了

网友A:
不好意思 我也没 用过不知道了

网友B:
pr122参数设成9999
79号参数要设成1,即PU操作模式。

你试试吧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还是不能通讯啊,继续学习中
下了一个变频设置软件来测试

楼主:
变频设置软件还是没有办法通讯 ,通讯参数都对应啊
a52    设定的是rs485  连接DATE(A)-RDA+SDA      DATE(B)-RDB+SDB  GND-GND

楼主:
站长大人快来看看吧,这东西咋这么复杂啊

网友C(2011-06-01):
非标自动化设备注塑自动化设备电子烟自动化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