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6-16):
在GX中输入STL,

网友A:
1,请看清斑块规定:发表主题时,标题尽量体现主要目的,内容尽量描述清楚,请下次标题写长点
2,先按F8,再输入STL S0 回车就行

网友B:
请楼主把问题说清楚。

楼主:
请原谅,没说清楚。按1楼老师说的做了,已解决。谢谢了
。不过梯形图与书上教的不一样,没有S触点符号,是怎么回事,请教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