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的AD/DA装换在实际中怎么用啊?

楼主(2008-06-16):
我是学生,学了三菱PLC,但是在2AD/2DA模块上卡住了,知道是怎么转换的,但是不知道在实际的控制中怎么把它编到PLC程序中去。希望有能之士帮帮我,急用!!!!!!谢谢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
最简单的用法,用Configurator AD和DA设置,简单着呢。

楼主:
也就是将0~10V的电压,输入到2AD模块的CH2通道,并将得到的数字值的一半转换成电流量,在2DA模块中的CH1通道输出。我这是一道实验题,但是刚学,不会编,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B:
2楼的你疯了吧 FX2N也用Configurator AD和DA设置 你还简单! 基本的东西你都没明白。 楼主 你用FROM TO指令编写 书上又具体的一个例子 看明白了自己编

网友C:
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是咋回事。。。

网友D:
呵呵 高人啊 学习了

网友E:
FX特殊功能模块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
这种问题,没有比说明书讲得更详细的了,看看手册基本上就可以明白,如果还不懂,就按照里面的例子,照抄上去并监控PLC。调整输入或输出,测量并观察。
混灌水区的!

网友F:
手册上的照搬就可以用!
用指令FROM/TO驱动特殊模块!

楼主:
谢谢了,我现在搞定了!

网友G:
手上没PLC难理解

网友H:
不好意思 我也没 用过不知道了

网友I:
看看手册,上面有例子

网友J:
刚上路,2AD的OFFSET,GAIN 怎样使用
我有一20到120摄氏度的温度变送器,输出4到20MA的信号,我想通过2AD把温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不知怎样编程,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K:
先看看说明书吧,使用FROM,TO指令
数值和电压电流相对应,举个例,数值在PLC里是2000的时候,对应的电压就是10V左右,这里说明书上也有讲的

网友L(2008-07-16):
看模块说明书很容易明白的.

网友M:
看指令说明手册,用FROM/TO指令,再了解AD/DA模块的硬件条件就可以轻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