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工高人帮忙 谢谢

楼主(2008-06-16):
以前在这里我看见过有人说电机3相电改单相电 是不是真的啊 我现在想请教了 还请高人指点 尽可能详细些 谢谢 本人是新手 不太会 请谅解 我想用厂里的设备试试 不知道你愿意赐教吗 谢谢
它需要加那些元件 才可以呢 改后的功率还有那么大吗 这里的电机是380三相异步电机 2-3KW的 不知道行的通 谢谢

网友A:
进口电机中有两种接法:Y型的用380V,△型的用220V的,但国内没有线电压为220V的,只有线电压为380V,本人建议不要做为佳。
变频器是三相电合并整流再分解出三相来(非专业术语)。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三相电机改单相电动机可使用,电机绕组加电容器而更改为单相使用电动机。
加装电容的计算公式:C=1950*电流 / 电压*0.8
1KW以上电动机除了加装工作电容外还要在原工作电容上并联一个启动电容
启动电容容量通常为工作电容的1~4倍即可。
接线图在附件中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帮忙 不知道3楼的想没想 要是没有380的单根电线呢 通常用的都是220的 不知道可行么

网友C:
你改来玩玩是可以的,没那么必要的认真吧,改了后也不能长时间用的,既然你是电工,你就应知道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否则你也改不成,改单相那就是220V啦.

网友A:
回3楼:
你的接法有个问题:三相电机中工作电压为380V时,若缺相(只有两相),电机会转动吗?照你的说法,加了启动电容后,电机启动起来后,与电容并联的那一相线圈就不起作用了,也就是说,还是只有两组线圈运行。
电机加380V时缺相,会烧电机,加220V时会怎样呢?请大家分析吧。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三楼正解,但楼主要注意这类接法只适应电机轻载工作。主要原因是电容改的三相电压是不平衡的。发热要厉害一点。功率只相当于正常时的75%
我改过三相转两相用的,但都是改在电磁调速电机上轻载使用的。温度稍微高点但正常使用没问题的。
[ 此贴被下大雨在2008-06-17 19:18重新编辑 ]

网友B:
回复楼主:请你把你的问题说清楚点。《要是没有380的单根电线呢 通常用的都是220的 》是什么意思?
回复六楼: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楼主是想将一台三相380伏电机更改为单相220伏使用。
具体视情况而定。
线路图是电工手册上的。
我也将三相电机改为单相使用,只是启动转矩小。转速下降等问题。
此种方法只适合对电机及驱动负载的要求精度不高罢了。

网友E:
3楼说的对,还有一种方法是用变压器。
ygwpxq

网友F:
首次来,不敢胡言,多学习.

网友G:
不太实用呀。

网友H:
我正想试验一下。

网友I:
不太清楚!我认为是:星三角启动接线法应该可以,单相启动就是要加电容才行!但功率可能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网友J:
还在学习中,不敢轻易发表看法``

网友K:
不要试哦!现在用个变频器也不困难.

网友L:
应是没问题的,

网友M:
我们公司用的是进口的,Y型改△型接法就行了~盖子上有说明的~这样才能用220V的变频器控制~

楼主:
大家说的都好 我只是想实验下 能不能行如果行的话 我还要感谢大家呢 至于功率 是不是可以加变频器呢 我的电机是用来抽油供压的 好象强度不四要求太大吧 回头 我在去问问 谢谢大家 的帮助

网友N:
请问一下
三菱PLC和触摸屏怎么通讯啊?

网友O:
我以前也改过(用电容分相法),但感觉不实用,电机功率损失太大。

网友P:
德国老牌定型机上的左右喂布轮马达就是用220供电的三相马达,只用了一个电容。可能是发热多一点,所以它在设计上就用了主转子内套子转子带动风扇来散热。
欢迎染整行业的同仁跟帖,讨论定型机的各种问题。

网友Q:
讲得好透彻!

网友R:
外接适当容量电容可以将小功率三相电机改为单向使用,只能使用在轻负载的场合,长时间连续工作发热量较大,效率不高。

网友S(2008-08-27):
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我们家园中的每位同仁都应该向您学习与致敬!

网友T:
可以,代负载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