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的FX-2NCD的ERROR灯闪烁

楼主(2008-06-16):
三菱的FX-2NC的ERROR灯闪烁是什么原因,如何复位?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连接plc看看是什么错误报警

网友B:
GPPW中,有PLC诊断功能,查出错误代码(当然先连线了);根据代码找出错误原因。
启动模拟时,模拟器也会发现绝大部分错误。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C:
你的编程出现错误或是其他的设置有错

网友D:
FX-2NCD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我怎么没听说过

网友E:
闪烁的是程序错误

楼主:
谢谢各位有心人的热情帮助,小弟在这里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