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家里的双缸洗衣机正反转洗涤坏了,用10个点的基恩士PLC改造,试用效果不错。

附件: 双缸洗衣机PLC程序keyence.rar (8 K) 下载次数:243

楼主:
电源单按钮启停(3个中继),运转单按钮启停(PLC控制),无操作5分钟自动停机,洗涤强度暂编了2种弱洗和标准,还有1个输入空着以备用,脱水电机和洗涤正转共用输出500(旋转开关转换),运转完毕蜂鸣器叫20秒。程序有注解,第一次编基恩士的,编了2小时,调试了1小时,感觉基恩士的比三菱的稍微简单点。
另基恩士PLC软件我以前发过。

楼主:
我是用小型PLC  KV系列试用版软件编的,但用我以前发的软件能打开,注解变成日文了。
小型PLC  KV系列试用版软件可以在基恩士官方网站下载,试用50次,可以破解的见附件:
附件: 使用次数修改.txt (1 K) 下载次数:69

网友A:
这是为了练手,还是?
一PLC都能买个洗衣机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C:
我看是兴趣吧

楼主:
应急使用。
雨燕清水

网友D(2021-08-26):
真下本儿啊
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网友E:
有模拟量吗,不然怎么检测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