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脉冲问题

楼主(2008-06-16):
现在有松下A4系列伺服电机一套,用的是位置控制,当使用的脉冲是32767以下时,伺服电机正常运转,当脉冲大于32767时,启动时,伺服电机顿一下就停止,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请高人解答

网友A:
还没学习到呢 不知道你找其他人 看看吧

网友B:
频率过高吧,你可以把频率放低点试动行,再修改电子齿轮比,十有八九是这个原因

网友C:
使用32位指令就好了,应该是 plc 指令的问题

网友D:
结果是什么原因呢?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E:
32767 是16位存储器的最高上限
如果要超过32767,请使用32位的存储器和32位的指定,在三菱PLC编程里是加上一个D

楼主:
是用了32位指令,可能是楼上所说的电子齿轮的问题,明天去公司在试一下。谢了

网友F:
停下来应该伺会报错吧,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