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6):
可以直接在三菱触摸屏上设定输入值的输入范围吗?如可以,怎么设定?

网友A:
触摸屏的应该可以  具体怎么设定 我也不知道 你还是 问站长和 其他人吧  不好意思

网友B:
数值输入属性,‘扩展功能’选定‘选项’,‘控制范围’->‘上限值’‘下限值’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版主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是想知道是否可以在触摸屏上直接进行设定?

网友B:
1  数值输入属性,‘扩展功能’选定‘选项’,‘控制范围’->‘上限值’‘下限值’
-> ‘软元件’  对应 两个D寄存器
2 另外画两个‘数值输入’控件 对应‘上限值’D寄存器和‘下限值’D寄存器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数值输入属性,‘扩展功能’选定‘选项’,‘控制范围’->‘上限值’‘下限值’
-> ‘软元件’  对应 两个D寄存器
2 另外画两个‘数值输入’控件 对应‘上限值’D寄存器和‘下限值’D寄存器

谢谢版主的热心。
对不起,可能我还没说明白,不是问大家如何在软件上设置,我是问想在现场的屏上设定,可否操作?

网友C:
又学了一点。

网友D:
4楼已经够明白的了
补贴张图

网友E:
我比较能理解楼主的意思

想要达到此功能,在PLC里设置

上限D0,下限D2,数值D1

PLC编程,如果D1大于上限,就输出让D1=D0
反之,如果D1小于下限,就输出让D1=D2

这样就在触摸屏里有上限,下限,数值输入,当然上下限一般放在特定的后台画面里。

不知这样可能帮助楼主?
  • 下载积分:+1(adidas) 优秀文章!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F:
    不是版主没理解楼主的意思,是楼主没理解版主的意思

网友G:
    解答很好

网友H:
    学习一下,我的是F940,好象没找到该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