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4DA 模拟量怎么给变频器0-10V电压来调整它的转速

楼主(2008-06-16):
我是一个刚学的新手。学的是三菱FX1N,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请求各位高手帮我解答先谢了。我用的是三菱FX1N PLC要加两个4DA的模拟量模块来控制变频器,怎么写它的指令才可以在三菱F940的人机上调节0-10V电压?谢谢了

网友A:
你这是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那你可以将4da的输出分成9档,对应的速度输出相应的电压就可以了。因为变频器可以又9档的速度切换。

楼主:
可我用什么样的指令来写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FROM TO指令啊

网友A:
或者你用PLC与变频器做485通信 然后用程序往变频器里面写频率来调速 也可以

网友B:
用485BD比较好

网友C:
有关4DA编程,请看此书: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