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制寄存器

楼主(2008-06-17):
MOV D1000Z1 D901 请问前辈这个D1000是表示一个常数吗?

网友A:
D1000是表示一个寄存器的地址编号

网友B:
接楼上
Z1是一个变址寄存器
D1000 Z1 就相当于 D(1000+Z1)
当Z1=0的时候 D1000 Z1=D1000
当Z1=1的时候 D1000 Z1=D1001
当Z1=2的时候 D1000 Z1=D1002

网友C:
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