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问个愚蠢的问题

楼主(2008-06-17):
看到论坛上有个解密软件版块,问一下什么是解密软件,拿来做什么?

网友A:
....当然是用来解密了,从PLC中把程序调出来呀,因为很多厂家的都是加密的~

楼主:
我不太明白,我用过三菱的PLC,直接选择“读取PLC”,选好通讯参数,我就把写入的程序调出来了

网友B:
你点进去慢慢看了啊
什么厂家的解密软件都有

网友C:
解密软件是解除密码用的

网友C:
用这东西不道德

网友C:
可以破解设置的密码

网友D:
看来你的PLC没有设密码了 但是你要是高手 就不用这个了 要是初学的还可以用下 用来学习啊 不要做其他的 谢谢

网友E:
别人的程序看不懂,不如自己编写一个

网友F:
只有那些对自己编的程序没信心的人,才会加密,鄙视他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明白,我用过三菱的PLC,直接选择“读取PLC”,选好通讯参数,我就把写入的程序调出来了
那是你的PLC没有被加密码。如果加密码了。而你又不知道密码。
只能用解密软件来解了。

楼主:
原来是这样,汗!我以为什么呢,我重来不设密码,与其花这个精力去研究密码问题,还不如多学些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