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S7-300硬件组态DO绝对地址问题

楼主(2008-06-17):
最近在做一个柜子PLC及各模块型号如图,第9 Solt是DO32*DC24V/0.5A
在我这台机上给出的地址是Q20.0~Q23.7,在另外一台机上组态给出的地址是Q17.0~Q19.7
对同样型号的模块组态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地址?

网友A:
依據模塊所插的位置不同,地址就會有所差異,您現在插在10槽,如果您改插在4槽的話,地址就是0.。。3了。
地址根據PLC模塊的排列順序的不同依次排列。
以上!

网友B:
是系统自动分配生成的的地址吗?
要是修改过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网友C:
300系统含2DP接口的CPU,都可以自己更改地址。
方法:双击4~11槽中模块,选择地址栏,取消系统默认复选框后,地址框变成文本状态可自行更改。
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骑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楼主:
Q20.0~Q30.7是系统自动分配的,正如版主所讲,可以更改的.能得到"cvlsam" "sjm213"和版主
三位的共同指点,真是太感激了.我原来一直在做接线工作,最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PLC.老板出图
时已经分配好了,我想搞清楚怎么和他不一样,现在好了.

网友D:
谢谢大家相互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