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我对迷你模拟量不是很熟悉,请教大家在S7300,或s7400怎么做

考试设备:
1、    可选的PLC或DCS系统:
PLC系统:西门子300,西门子400,施耐德QUANTUM
DCS系统:ABB 800F, 横河 CS-1000, 浙大中控 JX-300
2、电阻箱、24V电源箱、指示灯(24V DC)、万用表、导线等。
考试内容:
1、工艺条件
现有安装压一工艺管道,流体介质为水,力检测仪表一套。
2、仪表条件
水位检测仪表为三型压力变送器,工艺量程为0~10kpA,信号量程为4~20mA。
3、考试要求
3.1、画一简单的工艺管道,设所要求的参数显示,显示参数计趋势记录。
3.2、按要求编一段简单的控制程序。
4、模拟实验
4.1、调整硬件设施观察画面显示参数和图示是否变化。
42、参数数据变化时,看趋势记录是否正常。

网友A:
我很想帮你,但我对西门子PLC不太了解

论坛上的工控朋友大多是讨论运动伺服(PLC、变频器、伺服电机、触摸屏)方面的
而仪器仪表、传感器、变送器、上位机组态、DCS等讨论的不多

网友B:
所有的PLC對于模擬量都是如此處理的:
1、設定模擬量模塊的參數,如信號參數(0-20mA,4-20mA等)
  此舉保證了模擬量采集模塊的數據采集的正確性。
2、通過讀取輸入通道來獲取值,因為經過了A/D轉換過程,因此依據模擬量模塊的精度所讀取的不同。
3、自己對讀取的值做線性轉換,如果對數字的感知能力較強,不做轉換也無妨。
例如:讀取的模擬量信號為4-20mA,而模塊對應的數據量程為0-4096,那么當采集4mA信號時,數據通道讀取的就是0,讀取20mA信號時,數據通道就對應著4000,以此類推,讀取12mA 的時候,就是2000.

以目前的S7-300為例(400處理方式一樣),對硬件進行跳線,并在軟件的硬件組態中組態模塊,選擇相應的跳線,此就是上述的步驟1.

因為西門子的模擬量模塊對應的是0-27648,因此輸入4mA的時候,就是0,也就是儀表的0kPa,而如果讀取到的是27648,那么就是20mA ,對應的是10kPa

讀取模擬量相當的簡單,使用L  模擬量通道號,比如建立的模擬量通道為PIW256,那么使用L PIW256就將數據讀入到系統的累加器,使用T來保存數據,如果不使用sTL編程,那么使用MOV也是一樣的,此為步驟2.

最后,依據FC105來轉換,但是依據我的理解,轉換與不轉換無關緊要,如果轉換,那么對于你編程的人會很明白,0-10kpa的量程進行計算,不轉換,以0-27648的數據進行運算,對于PLC來說,無所謂,不影響精度,對于你來說,如果轉換的話,將來要輸出還要用FC106轉換回來,增加麻煩而已了。

以上!

Good Luck!
  •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在学DCS  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D:
    cvlsam  说的太详细了,向你学习

网友E:
    我没接触过 学习 下  谢谢

网友F:
    高手高手。学习学习。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