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受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08-06-17):
我工作中遇到用国产仿LG--K120S PLC的自动焊机.
动作流程为:自动启动信号输入----输出侧压信号驱动侧压电磁气阀---检测到侧压到位信号---再同时输出压紧和焊枪伸信号驱动相应电磁气阀-----检测到焊枪到位信号-----同时输出旋转信号驱动直流电机和焊接开始信号------旋转计数达到定值后-----各输出信号复位.
但问题出在同时输出压紧和焊枪伸信号后程序却全复位!我曾试过撤除输出信号,它仍复位!输入信号我也直接短接过,但仍不起作用!我曾怀疑厂家设有自动故障程序,准备将程序取出看一下.但另一同事偶然将原来扎在一起的输出线和输入线分开,就没故障了!于是怀疑是干扰问题,但奇怪的是我也曾断开了输出线,而故障依然?我还是倾向于厂家设有故障程序,还是好久把程序传出来看看!
如真是干扰问题,这种情况如何判别和避免呢?脑壳都整晕了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要是把输出线和输入线分开没事 那肯定是干扰了 你说你断开了 输出 我估计你肯定还有其它的线没弄好 谢谢

网友B:
好好捋捋,将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处理。
个人看法。

网友C:
关注
如果受到干扰,一是接屏蔽,接地。
二是要减少周边设备的干扰,比如大功率变压器,变频器等。

网友D:
哦~倾向于干扰~接触过一段时间的电焊机~线束影响还蛮大的~

网友E:
应该是电源部分被干扰复位了吧。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再多观察多试下!

网友F:
如果不行,用屏蔽线就OK了

网友G:
PLC本身就要求接地的。

网友H(2008-08-01):
顶 高手真多啊 学习了 有好东西一定让在下看看啊 谢谢啦

网友I(2008-09-17):
如PLC的输入线太长,可先用输入线路驱动一个中间继器。再用继电器的触点给PLC输入信号可解决问题。继电器离PLC的输入点要近,最好用直流的,还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J:
我也有过这样的一次经历,也是焊机,有次把笔记本都干扰的不能运行,PLC都不能工作,最后接地,把输入输出分开,就可以了

网友K(2008-10-18):
动力线和信号线分开处理 接屏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