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C105模拟量处理(SCALE)怎么输入到LAD中去?

楼主(2008-06-17):
请问FC105模拟量处理(SCALE)怎么输入到LAD中去

网友A:
您在選擇插入功能塊前,請先選中梯級中的位置!

网友B:
亦即,先用鼠标在梯形图横线上点击一下,选中后再双击左侧程序输入。
警告即为该处不可操作。

楼主:
选中梯形图横线变了颜色,双击FC105,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