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CPM1A编程口针脚1-20从哪个方向怎么数

楼主(2008-06-17):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2=04c7c78ae3af53a1ed6d5a4b10c3f8ce57a056009f287724987c67d09fb6eae5ef6065e581f3419071e130d943604127bb023c7fc702dae0c430399af56ddb4c0e00a81f78a169fb83bb46e68ff40b27875ab7ac
http://photo.store.qq.com/http_imgload.cgi?/rurl2=0299dc404bd0904d493feccc7b7eecd82ac5a5297a3570534c233018c659b1241bb0bb37f2bdffcbe86dbb0f427fc49182347455cc366788670fd463e381697423432fbc22c43131c03b28209d9a3e5cfa52ff81
请高手指点一下CPM1A的20针接口是怎么定义的,从1-20是怎么数的。手头有两个插头不知道针脚怎么数,不敢下手。

楼主:
啊呀,QQ相册怎么不能超级链接的吗?

网友A:
不明白 不好意思你还是等其他人路过看看吧

楼主:
哦!不求助了!仔细观察PLC接口,原来线路板上有记号了。

网友B:
我也没仔细看过。
不过楼主数它做什么?

楼主:
数针脚是为了做电缆。

网友B:
针脚排序应该在插头上有标注的。

网友B:
看看对你是否有所帮助。图纸在附件中。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7楼飘飘帮我找图,已做好两根电缆,试了可以用。但还有一个问题手里有三个欧姆龙PLC我能联上CPM1A-20CDR-A,编程都没问题。却不能联上另两个CPM1A-10CDT-D,东西虽然到手是旧的但不太可能都是坏的。高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C:
插口太小,没有注意过,等高人吧!

网友D:
谢谢七楼,对我有用

网友E:
上网上找一找图纸就有了

网友F:
左侧从上往下数,123456789 10右侧从上往下数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网友G(2008-08-01):
顶  高手真多啊  学习了  有好东西一定让在下看看啊 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7楼飘飘帮我找图,已做好两根电缆,试了可以用。但还有一个问题手里有三个欧姆龙PLC我能联上CPM1A-20CDR-A,编程都没问题。却不能联上另两个CPM1A-10CDT-D,东西虽然到手是旧的但不太可能都是坏的。高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不可能吧?!
重新启动软件试试看..

网友I:
这种接法只能跟日本产的欧姆龙通信,不能跟上海产的欧姆龙通信我也试过了!

网友J:
路板上有记号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