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的一台伺服电机在动作的时候老是发出一种声音.调了几个参数都没用.是三菱的驱动器.MR-J2S-11kA4.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A:
首先检查是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还是负载机械发出的声音。
再做处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楼主:
确定是又由电机发出.不是机械鼓掌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网友C:
我来说说..
我也遇到过你的问题..
结果是我的控制器坏了...你可以换个新的控制器看看....伺服坏的好象不多

网友D:
先排除一切机械传动的故障可能再判断电气故障

网友E:
是电机电气声音,调整驱动器内刚性参数,速度增益和位置增益

网友F:
400V的大功率伺服呵
这种好象有一批驱动器有质量问题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