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各位园里的朋友,偶的E文很烂,看不懂定位软件的手册,能不能教教啊?那位朋友有中文的吗?偶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定位软件没有中文手册呵,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不过本站“三菱电机自动化”的“一天贼忙”对这个比较了解呵,我转过去。

网友B:
关于这个软件,目前也只有帮助里鸟语版的,本站有个编程手册
FX2N-10GM/20GM 硬件/编程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5.html
有了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用了,虽然和编程软件上那个有差别。用法是一样的。

至于软件里面控件,我教你个独家的方法:
你可以在软件的“program in text”控件里,按照手册上的说明去写代码,然后下载到你的10或20GM里,然后在读取,你写的那个代码就变成一长串的控件,然后对照你的代码和去查手册,就基本可知每个控件的用法了。
此软件功能与参数虽多,然实际编程常用之处寥寥。学习时最好搭个试验台,边做边试,学此软件,只能渐悟,不能顿悟,切勿心急,祝你成功。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建议装个有道桌面词典,指到那个单词就能看到汉语意义!

网友D:
也没有多少功能的呀,玩过两个

网友E(2009-04-29):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软件,目前也只有帮助里鸟语版的,本站有个编程手册
FX2N-10GM/20GM 硬件/编程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5.html
有了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用了,虽然和编程软件上那个有差别。用法是一样的。

学习了。。。

网友F:
慢慢学,天天学,突然有一天,你会特别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