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8-06-17):
生产中设备计时同时计数,怎么算出即时的生产效率?每小说多少个?

网友A:
生产效率应该是指一定的时间内的产量除以定额产量,即时速度应该更有意义。

网友B:
这完全是数学问题啊,自己计算一下吧.

网友C:
我们有!
不过是是显示每分钟的个数

网友D:
应该是在一定的时间所生产的数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