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步进电机200W  电流 4.9A  步角 1.80  扭距1.41
我在步进电机的轴上加了一个直径9cm  31齿的齿轮

楼主:
先顶一下!有没有人指点一下或者是从哪里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A:
你的问题很含糊。是二相还是三相电机?细分情况?负载情况?机器的固有频率?你这是圆周旋转不是直线运动。
ygwpxq

网友B:
我也想学习,有高人愿意指导吗?谢谢

楼主:
二相与三相的电机转速是固定的,转速是1500转/分!有负载,但在扭距范围之内,应该不影响转速,国内的电机频率一般都是50HZ的,电机当然是圆周运行的,但它是行驶于平行线上的.请问有谁做过?望指点一下!

网友C:
1.8度的好象是两相的步进,不过好象没遇到过步进马达讲功率的,不明白楼主说的步长是什么意思

网友D:
1.步进电机一般不讲功率.
2."二相与三相的电机转速是固定的,转速是1500转/分!有负载,但在扭距范围之内,应该不影响转速"?
    转速是固定的?什么意思?
3."国内的电机频率一般都是50HZ的"???你不会是说步进电机吧?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通俗一点讲:当步进驱动器接收到一个脉冲信号,它就驱动步进电机按设定的方向转动一个固定的角度(及步进角)。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 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是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关键部件之一,通常被用作定位控制和定速控制。步进电机惯量低、定位精度高、无累积误差、控制简单等特点,广泛应用于机电一体化产品中,如:数控机床、包装机械、计算机外围设备、复印机、传真机等。
  选择步进电机时,首先要保证步进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负载所需的功率。而在选用功率步进电机时,首先要计算机械系统的负载转矩,电机的矩频特性能满足机械负载并有一定的余量保证其运行可靠。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各种频率下的负载力矩必须在矩频特性曲线的范围内。 一般地说最大静力矩Mjmax大的电机,负载力矩大。
  选择步进电机时,应使步距角和机械系统匹配,这样可以得到机床所需的脉冲当量。在机械传动过程中为了使得有更小的脉冲当量,一是可以改变丝杆的导程,二是可以通过步进电机的细分驱动来完成。但细分只能改变其分辨率,不改变其精度。精度是由电机的固有特性所决定。
选择功率步进电机时,应当估算机械负载的负载惯量和机床要求的启动频率,使之与步进电机的惯性频率特性相匹配还有一定的余量,使之最高速连续工作频率能满足机床快速移动的需要。
  选择步进电机需要进行以下计算:
   (1)计算齿轮的减速比 根据所要求脉冲当量,齿轮减速比i计算如下:
       i=(φ.S)/(360.Δ) (1-1)      式中φ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o/脉冲) S -丝杆螺距(mm) Δ-(mm/脉冲)
   (2)计算工作台,丝杆以及齿轮折算至电机轴上的惯量Jt。
       Jt=J1+(1/i2)[(J2+Js)+W/g(S/2π)2] (1-2)     式中Jt-折算至电机轴上的惯量(Kg.cm.s2)
           J1、J2 -齿轮惯量(Kg.cm.s2)  Js -丝杆惯量(Kg.cm.s2)  W-工作台重量(N)  S-丝杆螺距(cm)
   (3)计算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
       M=Ma+Mf+Mt (1-3)
       Ma=(Jm+Jt).n/T×1.02×10ˉ2 (1-4)
           式中Ma -电机启动加速力矩(N.m)  Jm、Jt-电机自身惯量与负载惯量(Kg.cm.s2) n-电机所需达到的转速(r/min)
             T---电机升速时间(s)
       Mf=(u.W.s)/(2πηi)×10ˉ2 (1-5)    Mf-导轨摩擦折算至电机的转矩(N.m)  u-摩擦系数  η-传递效率
       Mt=(Pt.s)/(2πηi)×10ˉ2 (1-6)    Mt-切削力折算至电机力矩(N.m)    Pt-最大切削力(N)
   (4)负载起动频率估算。数控系统控制电机的启动频率与负载转矩和惯量有很大关系,其估算公式为
       fq=fq0[(1-(Mf+Mt))/Ml)÷(1+Jt/Jm)] 1/2 (1-7) 式中fq---带载起动频率(Hz) fq0---空载起动频率
           Ml---起动频率下由矩频特性决定的电机输出力矩(N.m) 若负载参数无法精确确定,则可按fq=1/2fq0进行估算.
   (5)运行的最高频率与升速时间的计算。由于电机的输出力矩随着频率的升高而下降,因此在最高频率时,由矩频特性的输出力矩应能驱动负载,并留有足够的余量。
   (6)负载力矩和最大静力矩Mmax。负载力矩可按式(1-5)和式(1-6)计算,电机在最大进给速度时,由矩频特性决定的电机输出力矩要大于Mf与Mt之和,并留有余量。一般来说,Mf与Mt之和应小于(0.2 ~0.4)Mmax
描述:步进电机运动计算器T2
附件: 步进电机运动计算器.rar (515 K) 下载次数:611
  • 下载积分:+3(sjm213) 鼓励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