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7):
我在画面做了一个密码设等级为1 在2基本画面 我仿真的时候 1画面按到2画面就有一个 键盘显示  GOT设置******安全等级变更 请输入口令 我输入了原来设置的密码确定又显示安全等级变更成功 我关掉输入键它还是出现了2画面上的设置 我这样表达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明 实在是表达不出来啊 请大家指教啊

网友A:
我也不太看得懂您的意思

请选择以下:

1)没有输入正确的密码,也能显示被保护的画面
2)输入一次密码后,以后再进被保护的画面,就不用再输入密码
3)其他情况

网友B:
可能是其他情况了~

楼主:
就是说好像 设置这个密码没有起什么作用 弹出键盘窗口的时候你就是不输入密码 直接关掉它也会显示 被保护的画面内容 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