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请教各位师傅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我这个问题:一个电机转速是1440,在三菱F940人机上写它的速度是0-1440,在4DA程序上怎么写0-10V电压,怎么转换?拜托了!直接写出程序给我最好了谢谢!

网友A:
应该是4000*设定值/1440放到一个寄存器,让4D/A去转换0-10V的电压.另外细节自己根据工况处理。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A:
    MUL K4000 D(F940设定寄存器)0 d2
    DDIV D2 K1440 D4
    WR3A K0 K21 D4
    应该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B:
    触摸屏并不能识别转速,中间通过多次换算而来的,并且要在实践中不断检查,因为每一步都可能有误差

    一个电机转速是1440 (这里的话,应该是50HZ吧?)

    所以50HZ时,转速大约是1440,可能有3%误差,实际情况最好实际测量

    可以在变频上设置,收到10V电压时,转速为50HZ,这里也有可能存在1%的误差

    4DA要发出10V电压,对应的数值差不多是2000,根据我的经验,1980~2030都有可能,也要实际测量

    如果排除误差的话,PLC数值2000=10V=50HZ=1440转

    2000:1440的关系

    计算的时候就用2000*7再/10就很接近了

    如果是FX2N用浮点就更方便了
  • 下载积分:+1(har)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A:
    差点误导。4DA是-10V-+10V的。谢谢站长指正。

网友C:
    好的回复我也学习下

楼主:
    2楼的老师你好,我不理解WR3A是什么指令,怎么用?谢谢

楼主:
    杨工你好!我是一个刚刚步入这个行业的,我还是想请教的是三菱4D/A的问题。它的用法我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用,它的指令我非常不理解,怎么写CH1输出、CH2、CH3、输出?怎么写它有电压输出?谢谢你!

网友D:
    学习了,谢谢老师们

网友E:
    加深认识!

网友F:
WR3A 、RD3A两条指令是FX0N-3A模块专用指令,且只支持FX1N和FX3U

网友A:
答张阳:我在程序样例中发的“A/D,D/A模拟量的读入和写出”中有。FX2N可以用,但版本3.0以上才行。

网友G:
关于三菱4DA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