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三菱FX1S 或FX1N系列PLC的模拟信号(4-20mA    1-10v)怎么输入,能在触摸屏中与线性曲线或数字表示其变化量吗?(用什么牌子的触摸屏比较好) 谢谢各位!!

网友A:
問題1:對于FX1S來說,其不可使用擴展模塊,因此只能通過擴展板來擴展少量的模擬量輸入,可以使用FX1N-2AD-BD來擴展2路模擬量輸入。
    對于FX1N來說,您可以使用上述的模擬量擴展板來實現模擬量的輸入,也可以掛接FX0N-3A的混合輸入輸出模塊來實現模擬量的輸入。

問題2:幾乎所有的觸摸屏都可以使用趨勢以及變量的鏈接實現線性曲線與數字變化,因為我是賣富士觸摸屏的,因此建議您使用富士的觸摸屏(當然賣Hakko的就別跟貼了,Hakko目前屬于富士電機的品牌)

以上!
  • 下载积分:+1(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