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T1150-QBBD-C

楼主(2008-06-18):
求助,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的画面能直接输入GT1150-QBBD-C里面吗?

网友A:
需要在触摸屏里设置一下,大部分功能可以用
我这里还有F940GOT-LWD-C库存的

网友B:
呵呵还不知道了 没用过 看看

楼主:
请教,如何在软件里设置?

楼主:
急!急!急!如何在软件里设置?

网友C:
可以,我用过

网友D:
你目前出现什么问题呀,你要设置系统环境里的参数.

楼主:
我还没有用,GT1150的,我一直是用F940的,现有经销商说以后再订货就的换成GT1150的,GT1150我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