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三菱触摸屏F940GOT-LWD-C这款停产了吗?代替它的是不是GT1150-QBBD-C这款,前者的画面可以直接灌入后者吗?

网友A:
还没有停产,想买可以找我,2800一台含税,与FX连接线30

GT1150-QBBD-C也可以代替他,但是要在软件里设置一下

网友B:
对 找站长 他能帮忙解决了

楼主:
谢谢,我想再请教一下,用GT1150-QBBD-C代替,软件如何设置?

网友C:
站长说的对!而且一、两年内不会停产!

网友D:
淘汰的边缘,GT1150设置先转换再设置系统环境里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