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电阻的功率

楼主(2008-06-18):
请问,怎么才能测量出电阻的功率?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想知道的是,比如我有一个电阻标称值是2千瓦的,但我想知道到底是不是2千瓦,怎么才能测的出来?(不是想知道电阻阻值,是功率,汗!)
[ 此贴被qq491939779在2008-06-19 12:50重新编辑 ]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A:
找一块功率表接上

网友A:
测量电阻两端电压,然后用公式U*U/R=P计算

网友B:
没看太明白,额定功率?

网友C:
色环电阻的功率不是标在上面的吗?

网友D:
色环电阻在厂家生厂出来的时候就以经按标准规定了阻值,功率,比如说有1/2, 3/4.1W等,一般可以从体形来判断其功率大小,在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计算该电阻在线路上充许加最高电压是多少选定所加的电阻,

网友E:
我也想學

网友B:
恩,色环电阻一般看大小就能估出来,其他的有注明吧.其他方法就不知道了~

网友F:
电阻要测什么功率呀,不同的使用场所,表现不同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要测什么功率呀,不同的使用场所,表现不同的功率。
电阻需要知道功率,才能保证设备的安全啊,如:我有一个2千瓦 100欧的电阻,但我想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达到2千瓦,该怎么测出来?
永远想在最前面!

网友D:
电阻在线路上主要是分流,分压,等作用,你要知道它是不是真的达到2千瓦,那你不是在用发热管吗,这个只有查这个电阻的厂家生产的型号了,根据欧姆定律,你也可以算出该电阻现时的功率,两千瓦100欧的电阻如果让你通上长时间的电压,(超过端电压的允许值,那就可以用来煮饭了)该电阻是在端电压最高500伏电流4安左右的情况下可以安全使用,一般是不会在极限值中使用,或者是在过载很短的时间内使用,不然就会烧坏,长时间通上极限电流,电阻表面温度过高,也会将周边的元件,线路板烧坏,经常看到有一些线路板上电阻的边上烧黑一块,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去算一个电阻是否运行在额定功率好像没有必要,它不是发热管,搞工控的人应都知到,变频器上的刹车电阻,就是短时工作的,它的作用是在电机刹车时产生过电流转移一部分或全部到该电阻上消耗掉,不然频繁的停车过压过流将会把变频器的IGBT模块冲击烧坏,你问的这个大功率电阻应就是这方面的电阻吧,
我知的就这么多了,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正一下.
对,我问的就是这方面的,现在很多电阻多是说有2000W,但事实上人家给你个1500W就已经可以偷笑了,所以很容易烧坏,但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G:
对的,水泥电阻更不用说了!

网友A:
你可以将被测电阻取下,接入低直流电压  (如12V),串接一块电流表(如万用表),读取电流值,然后用电压乘以电流即可
谢谢,但,这方法准不行!

网友H:
楼主说的不是实际功率,这个一测便知,而是它可承受的功率!!!!!!
就是想知道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