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菜鸟救助:怎么样把程序导入PLC

楼主(2008-06-18):
RT
我是一位PLC爱好者,把原来另外一台PLC的程序我保存到了电脑,我想从电脑导入到另外一台PLC里面,怎么先是菜单PLC项里的导入是灰色的,怎么操作啊

网友A:
建议你看看基本操作:
PLC初级培训教材
CX-P6.1的使用说明书
另外还要善于截图上来表达问题,便于我们分析原因!

网友B:
看了以上手册应该就明白了。OMRON传送程序首先要在线的。

网友C:
你还是看看手册吧

网友D: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E:
是不是要先转换啊,按F4

网友F:
把PLC联机就不是灰色的了

网友G:
你能说的内容更体

网友G:
具体说明那一种PLC的下载

网友G:
我认为把你的LPC编译完后,下栽既可

网友H:
具体怎么操作能说说吗(怎么样把程序导入PLC)

网友I(2008-07-25):
http://www.ymmfa.com/bbs/read-gktid-20097.html

网友J:
什么品排,型号?

网友K:
没事多看点书

网友L:
水平和我差不多啊,哈哈
山东,15154199799
PLC编程调试,擅长西门子、三菱、欧姆龙、基恩士、汇川、台达等品牌,工业机器人编程调试,擅长库卡(KUKA)、ABB、发那科(FANUC)、安川(YASKAWA)、埃斯顿(ESTUN)、川崎(KAWASAKI)等品牌,上位机软件、工业软件开发等。

网友M:
首先您手头应该有下列软件或者工具
1.编程软件+程序文件
2.编程电缆+PLC
3.PLC操作手册
下面具体说明下实际操作
如果您使用的是CPM1A CPM2A 并且配有相应编程电缆
1.将编程电缆SUB-9针母头连接到计算机9针串口,公头接到PLC串口
2.双击打开程序(有编程软件的话,自动会打开)在左边新PLC那里双击打开 里面可以选择对应PLC型号 下面网络类型选择SYSMAC WAY  然后点击网络类型旁边的设置 选择相应的串口COM1 或者COM2
3.点击编程界面上方的闪电标志(连接PLC)右面数第五个是传送到PLC,然后在弹出窗口里勾上程序设置 然后一路确定下去就ok了,断电重新上电,程序就灌输完毕。

如果您使用的CP1H等支持USB口的PLC机型,可以选择使用USB编程电缆下载程序。具体使用见附件。 PLC重新灌程序说明书.doc (108 K) 下载次数:18

其他的CJ CS 系列就不挨个综述了,请自行学习:)

网友N(2008-12-05):
请教:怎样把CP1H中的PLC程序导入电脑????

网友O:
应该是某一步没有操作。

网友P:
你在PLC通信处就可以下啦

网友Q:
诚心诚意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先转换啊,按F4

那也应该按F7

网友S:
具体说说是哪个plc,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T(2009-06-02):
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