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绝对位置和相对位置的区别???

楼主(2008-06-18):
我用FX1S的PLC想进行位置控制,但在了解DRVA和DRVI两个指令后不知道应该用哪个指令?被两个指令弄的很迷茫,不知道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分析一下两者的应用区别或别的什么都行!!!!11
十分感谢!!

网友A:
简单来说,你需不需要停机后,掉电后让伺服或者PLC记住位置的
如果不用记住,或者开机有特殊方式找回原点,那么用相对的就行

楼主:
如果"需要停机后,掉电后让伺服或者PLC记住位置"
因为没有"特殊方式找回原点"就应该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对吗?
我如果想实现"绝对位置控制循环正反转"能实现吗?
我写了程序结果只转过去不转回来,
就是没有实现正反循环,应该是我的程序不对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