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站长救急

楼主(2008-06-18):
站长请教了,M8012发出的0.1秒时钟脉冲是否与扫描周期有关。加定周期是120ms与20ms,他的脉冲周期一样吗?我有这样一句LD M8012
DDECP D186
实际D186减完时间大于D186的设定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M8012实际上是系统的时钟中断,因此与系统扫描周期无关。

网友B:
如果你是仿真得出的结果
在仿真开始的那一瞬间,会有很多延迟之类的,所以时间不准。
可以看过程,编写一个程序看过程,应该是准的
此外,这类问题请发到综合讨论,标题直接讲讨论什么话题,不要指名谁来解答

楼主:
cvlsam:你好!我想应该是这样.否则就没法用这个指令了.但是根据用户说要求90S时间设定55S就够了.........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vlsam:你好!我想应该是这样.否则就没法用这个指令了.但是根据用户说要求90S时间设定55S就够了.........晕了.
90秒?等一会我做一个程序给你看,不过这种还是发到综合讨论好。

网友B:
可以用这个试一下

楼主:
谢谢站长。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