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8):
剛接觸到PLC不久,現在有個案子要把生產線的速度顯示在人機上面,我是弄伺服控制器的差動脈沖輸入到三菱FX2N的XO來做的,不知道這樣做可以達到效果嗎,如果可以到達請問大家要怎么做程序,如果這樣不可以達到的話也希望大家能教教我怎么弄,謝謝

楼主:
我用的是三菱FX2N的PLC和海泰克的人機

楼主:
大哥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謝謝

网友A:
生产速度是吧?

有几个问题需要搞清

1,什么东西来决定生产量? 大家都知道,生产量除以时间,就是生产速度。所以你要找到一个信号来代表产品。
2,时间单位,你要计算一下,每分钟,还是每十秒的生产量除以这个时间,然后到时间后复位继续。
3,如果生产量的信号很快,可以参考FX编程手册上的SPD指令

楼主:
首先謝謝站長的指教,
是生產速度。我看過了那個SPD指令,我現在就是要那個上面的N,但是我不了解那個nt是什么意思。

网友A:
226页讲得比较清楚的,多看几次,再实际实验下啊

上面都有例子了

[ SPD X0 K100 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