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会者不难

楼主(2008-06-18):
请教一个FX2系列PLC的问题,上电后PLC红灯(PROG.E)闪烁,经检查代号是6402,是参数问题,不知应如何调整参数,调为多少为好,没有FX2的手册。高手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你要停止其运行 利用参数模式设定正确值 是你的存储器的容量设定不对 . 我只知道这些 还在学习中 其他的你等站长或其他人吧

网友B:
PLC里有程序吗

网友C:
停止运行,下载程序保留,清除内存,重新上传一个空白的程序,注意选择正确的PLC型号,然后把参数这个选项打上勾。

楼主:
非常感激!方法知道了,但不知用什么软件才有FX2这个型号,我现在用的是GX Develp[er7这里没有FX2这种型号。还请站长、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谢谢站长!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