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OVP R1730 U2\G2084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6-18):
DMOVP R1730 U2\G2084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
请前辈人回复,谢谢!

网友A:
就是把R1730寄存器的内容送到XY20开始的特殊功能模块对应的2048#缓冲存储器。
下载积分:+1(一天贼忙) 热心助人

网友B:
只看出来是32位脉冲执行型传送指令
还在学习中!!!!!

网友C:
1楼正解
估计是定位模块吧
去三菱官网下载《Q系列定位模块QD75P/QD75D 用户手册(详细篇)》
里面有具体的缓冲存储器说明
混灌水区的!

楼主:
好的,谢谢,
我以后去下载看看,

网友D(2008-08-17):
引用 网友E:
把文件寄存器R1730及R1731的内容分别赋给通道2的第2084及2085寄存器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