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请教杨工:三菱gx-852软件里的仿真软件怎么装不上啊?

楼主(2008-06-19):
杨工:我以前用的三菱GX Developer Version 7软件和现在下载的三菱gx-852软件里的仿真软件怎么都装不上啊?都是出现同样的错误提示[MELSOFT共同的部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而且我全部卸载重装还是不行,杨工,这该怎么样处理啊?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A:
这种情况下请首先安装软件运行环境

网友B:
先删除原来的
再安装GX DEVELOPER 852里面的EVNMEL
再安装GX DEVELOPER
再安装仿真

楼主:
谢谢杨工,我安装的程序是控下面步骤的,可还是出向提示 "严重的: MELSOFT共同的部件安装程序初始化失败."]
安装GX DEVELOPER 852里面的EVNMEL
再安装GX DEVELOPER
再安装仿真
精萃机械,专业制作各种自动化喷漆机

网友B:
那很可能和你的电脑有关,试试别的电脑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