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6-19):
请教各位,程序为什么出现错误!
我市按照例题做的

网友A:
英文的我不会了

网友B:
提示写得非常清楚,需要给库分配V存储区。如果在编程时不分配库指令数据区,编译时会产生许多相同的错误(错误18,就是你的错误提示)。如何分配呢,看下图:
1、在指令树的Project(项目)中,以鼠标右键单击Program Block(程序块),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择Library Memory。如图1所示:

2、在弹出的选项卡中设置库指令数据区,如图2所示

图2. 缺省情况下是从VB0开始,但因为与Modbus的保持寄存区冲突,所以手动改为VB2000。按“Suggest Address”按钮也可以自动分配。
欢迎大家访问我的BLOG:  http://ye_w.plcjs.cn/

网友C:
需要给库分配V存储区,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还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