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PLC 求助!

楼主(2008-06-19):
备份用户程序,给PLC更换电池,然后再拷入备份程序,但不能运行。
新来本坛,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PLC品牌?型号?什么都不说,请您不要问!

楼主:
新人吗,请您多指教!
品牌派克 型号 6K2。

网友B:
我不知道,顶顶,高手会来帮你的!!!!

网友C:
PLC是 否 将 程 序 清 空 后 写 入 备 份 的 , 是 否 与 原 程 序 有 冲 突 。
zhou-jinsou

楼主:
谢谢!一开始我也以会是冲突,清空,写入备份后也不行。
把写入的再次拷出来,发现程序中多了一段,不知何故?

网友D:
更换电池前可以并联一只大电容这样利用其放电把旧的更换下来就是了。

楼主:
谢谢!这是为保PLC不断内置电源。
这不是根本,我又拿了一只试了一下,只要拷出来,再拷回去,就出上述问题。

楼主:
看来并非电池之故,新拿一只试了一下,我在不动电池的情况下,把程序拷出,再拷回去就不能用。再次拷出来查看,多了一段,请高手指点,何故!
DEL TAKE
DEF TAKE
VARI50=1
L100
VAR(VARI50)
VARI50=VARI50+1
LN
END

网友E:
我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楼主:
请求各位高手,这段指令的意思,怎样设定才能归复使用。
我对了一下英文手册,大概意思如下:
DEL 划除一个程序/副常式/路径
DEF 开始程序/副常式/路径的定义
VARI 整变数指定
L 回路
VAR 数字的易变指定
LN 回路的结束
END 结束程序/副常式/路径的定义

网友F:
读取PLC的时候
PLC里存储的不仅仅只有程序,还有参数,还有软元件内存
此外有些PLC,如果设置不对,读出来就根本不是程序,而是一些无用的东西

网友G:
给多的哪一段删掉试试呢

楼主:
谢谢各位:
能想到的均试了,不行。
根据多出来的一段指令的含意去理解,PLC内设置了一段指令,
修改该设置参数后方可运行。
请高手指明!

网友H:
我也想知道答案。

楼主:
谢谢各位!
关于多出一段程序之因己搞清,主要还是未清净。
但拷入备份后还是不能用,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I:
是不是,备份的不完整!!!

楼主:
备份是完正的,好象有一个上电运行程序命令,那位知到,请告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