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求助 《力扬 EX1N16MR 编程软件》

楼主(2008-06-19):
各位高手师傅们,我想求助《力扬 EX1N16MR 编程软件》,谢谢了

网友A:
用三菱的FX-WIN软件就可以了,但编程线不通用,虽然编程接口摸样相同。

网友B:
请问guochunyi,能否提供LIYAN PLC的编程线的接线图,谢谢!

网友B:
GX-Developer-version8.34L ,能用吗?

网友C(2008-09-07):
楼上的朋友,力扬 其实就是仿三菱的,软件就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原来有用过这个牌子的,只是其中的个别指令用法有一点点区别,,可以参考他的编程手册

网友A:
LIYAN PLC的编程线有中间的盒子,里面有电子元件,盒子上有几个按钮,可以设置PLC停止,运行。

网友D:
急需力扬资料,网上下不到
有哪位仁兄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提供吗

求助 《力扬 EX1N16MR 编程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