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夹怎么用?

楼主(2008-06-19):
杨工,请问收藏夹怎么用呀?
我收藏了"三菱PLC控制松下司服回原点不准的问题?"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4990.html 但是不知道下次怎么查看?
谢谢!!!

网友A:
收藏---“收藏夹”->“添加到收藏夹”->“添加”
打开---“收藏夹”->找到网页并点击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估计你是要保存吧,用“文件”->“另存为”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如果是论坛上的收藏夹
你下次点这个
http://www.ymmfa.com/bbs/profile.php?action-favor.html
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在控制面板里点开

网友A:
这里还有这个功能哦!◎#¥%……※
研究研究.............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保存的话用“另存为”,或建立一个word文档,选择需用的部分复制到word文档中保存即可。

楼主:
是的 是的 我是想用论坛上的收藏夹
我想把需要的帖子收藏进去,想找的时候能在收藏夹里一下找到

楼主:
原来我以为把帖子存进收藏夹了,但是找不到,应该是没存进去
肯定是我操作的不对
现在的问题是
我在控制面版里打开收藏夹,但是不知道怎么存进去?
请再指点一下!!!!!
我不要存电脑上,电脑不是我的,我需要打开论坛找到收藏
谢谢 谢谢!!!!!!